刚做的一个机构构思图,有两个计算需求助

楼主(2018-06-06):
设备目的是将堆在一起的铝板换一个面,每个铝板1000*600*0.6左右厚,大概有350张
1.假如旋转轴承承受的力为200KG,需要旋转最大作用力计算
2旋转到90度的位置后,中间铝钣堆受多大的挤紧力铝板不会往下滑动
理论上的重心是在轴心
按以上数据来计算的话,转动扭力为400KG*0.8CM=320KGF.cm
如果用机械转动的话,计划像摇拖拉机一样做个摇臂,理论上是杠杆力矩(NM)=力(N)*力臂(M)算力臂M=NM(320kgf.cm=3138n*0.01m=32NM)/力(100N)=0.32m,理论上是不是用个0.32m的力臂只用花100N的力可以转动了?那10KG重的东西用手去转动的话理论上应该很好掌控,不用去管速度问题了吧?

网友A:
个人推荐用活动死挡 。多层堆放侧置,单靠摩擦力感觉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推荐用活动死挡 。多层堆放侧置,单靠摩擦力感觉不妥。

问题是板堆放实际上不会很平,高的高出5mm都有可能,如果侧挡,受力板有变形风险

网友B:
只需要很小的扭力使其翻转,因为如果两头一样重的话,是平衡的,多大压力的话要根据磨擦系数才可以算,具体可通过试验得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很小的扭力使其翻转,因为如果两头一样重的话,是平衡的,多大压力的话要根据磨擦系数才可以算,具体 ...

我也这样觉得啊,问题是想办法理论算一下,轴承的摩擦系数有标准的啊

网友C:
对这个旋转换向的装置,需要分别计算。
第一 压住铝板需要计算压力,摩擦力保证不滑动。

第二 旋转再各个角度时整个的旋转体的重心变化,再将整个重量×重心离 旋转轴的距离,就是运动时的扭力

第三 旋转惯量要进行计算 启动扭矩计算

此方案 分运动力学计算和机架 零件强度刚性计算两部分组成。

网友:
推测设备应该是自用的

上下两车固定铝板很费时,压力=安全系统*(自重/摩擦系数),设备的旋转直接就长点的圆钢成十字焊在轴头上,方便人手操作就行

补充内容 (2018-6-7 08:59):
字打错了,“安全系数”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硅钢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板堆放实际上不会很平,高的高出5mm都有可能,如果侧挡,受力板有变形风险

肯定要压紧然后旋转变位,
然后为了安全,建议加挡板。

如果挡板妨碍进出料,那么设计为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这个旋转换向的装置,需要分别计算。
第一 压住铝板需要计算压力,摩擦力保证不滑动。

谢谢回复,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不知用什么公式去算它,最重要一点是要算旋转扭力

网友(点评):
理论力学 的 转动惯量 查一下

网友:
200KG*9.8*摩擦系数*安全系数。=估计需要几顿的压力。

网友:
9.8是什么?
对,安全第一。
所以建议加挡板

网友:
气压吸附+翻转结构。这种在冲压车间比较常见。

网友(点评):
不是一张板

网友D:
第一:静止情况下摩擦力大于等于重力;
第二:停止的时候摩擦力减去停止的加速度的牛顿力大于重力。加速度和你的半径(总板厚)和转动的时候停止的角加速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静止情况下摩擦力大于等于重力;
第二:停止的时候摩擦力减去停止的加速度的牛顿力大于重力。加速度 ...

我需要算在轴心加200KG转动的扭力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算在轴心加200KG转动的扭力啊

扭力没啥关系,最重要的是停下来的时候的减速。原件会有惯性。需要考虑减速时间

网友:
这样不好吧

网友:
楼主你不应该仅仅只考虑到旋转90 度后板材是否会掉落,更应该要把旋转90度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旋转离心力,这个离心力会使板材更容易转出。我感觉靠侧顶压的方式不牢靠,建议你侧边做档边使产品不会被甩出来。

网友E:
楼主,你这个设备思考的怎么样了?方便的话能发一份模型出来参考一下吗?最近也在学有限元分析,,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扭力没啥关系,最重要的是停下来的时候的减速。原件会有惯性。需要考虑减速时间

这个只要转180度,我转慢点不就没什么惯性了嘛

楼主:
请问怎么样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设备思考的怎么样了?方便的话能发一份模型出来参考一下吗?最近也在学有限元分析,,谢谢了, ...

还没出结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样好点?

如果我是工人,就会觉得太麻烦了。铝板放在一块大平板上面,平板下面用万向球,推到翻转平台,用几个C型夹夹紧,同时一边限位,保证旋转过程中不会掉下去,手动反转,力臂做长一点,省点力气。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我是工人,就会觉得太麻烦了。铝板放在一块大平板上面,平板下面用万向球,推到翻转平台,用几个C型 ...

铝板不能推动的,会有划痕,0.1的标准,而且C型夹也夹不住400KG的重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铝板不能推动的,会有划痕,0.1的标准

推动的是放铝板的平台,不推铝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动的是放铝板的平台,不推铝板啊

铝板型号多,物料车也很多,堆的高度也不一样,做平台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铝板型号多,物料车也很多,堆的高度也不一样,做平台的话就麻烦了

那平台高度做可调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平台高度做可调的啊

问题是要做很多平台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要做很多平台

这种肯定要一个平台解决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肯定要一个平台解决所有问题

比较难,现在员工都习惯这样了,如果变动大,倒置忘放,或者经常要去调整平台,推行麻烦

网友:
挡板内衬软接触可以保护薄板

网友(点评):
我也有这个想法

网友G:
纯粹靠摩擦力,感觉不妥。

网友:
用东西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纯粹靠摩擦力,感觉不妥。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