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车螺纹的话,牙高是否可以自己调整?

楼主(2018-06-06):
比如说,螺纹大径,小径变一下~~~买的管子壁薄了点,我想让牙高小点。可以不?

ps:自己车螺纹工程直径能变不,比如M16*2我做成M15*2

网友:
可以当然可以啊,不过你如果管子上本身有螺纹要看看能不能旋进,看你使用了,不过我感觉应该没有螺纹,一般管螺纹不会用公制螺纹吧,都是G螺纹之类的。

网友:
可以,但是非标螺纹需要你计算螺纹底径、中径、及配合公差。建议改为M15x1.5标准螺纹,查国标看螺纹是否可用。

网友:
只是和自己的专用零件配合,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用的话,可以。否则那就废了,机械螺纹安卓版,你看看。。。

自己用。两头都自己车

网友:
壁薄不是应该用细牙吗

网友(点评):
我主要问的是,可不可以,自己调整扣。

网友(点评):
没问题的,你车成15.7*0.5都行

网友(点评):
应该是螺距不能随便调把。我想车M16*1.3588就不行吧

网友(点评):
可以啊,要不你觉得统一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点评):
我觉的普通车床不能随便车吧,螺距调整范围有限。数控应该是随意吧。

网友:
车肯定可以的了。或者你查查别的标准的螺纹,方便标准化,对日后有好处,配对使用的螺纹也要车一样的规格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自己用,想车多少螺距的都可以,只要车的出,配的上,爱咋弄咋弄,

网友:
如果是自己配 那没有关系。你车成15.3X1.65都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啊,只不过是非标的,互换性差了

网友:
可以按照自己需要的直径来加工,只要能配合上去就行

网友:
看你的设备,螺距是死的,有些设备上还调不出英制或美制的

网友(点评):
是的。我就你的想法

网友:
牙高可以,中径得按图纸来。

网友:
壁太薄就按非标细牙螺纹加工,如内螺纹M16*2螺纹加工余量不多就做成M15*1.5。或者M15*1.25,M15*1,当然能加工出螺距M15*2螺牙高度都可以。

网友:
可以采用细牙,牙高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