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电伴热能工作吗

楼主(2018-06-06):
-35°的室外温度,需要做一个114L的桶(储水罐,带压力表,工作时候会通过压力喷出水,管道高度两米五左右),使用电加热跟电伴热工作,电伴热能在-35°的环境下工作吗?

网友A:
可以,不过应该看品牌和规格。我们之前用过的,工作温度是 -50℃~+55℃,不过施工温度必须 ≥-5℃,弯曲半径也有相应的要求,这些数据都可以查产品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应该看品牌和规格。我们之前用过的,工作温度是 -50℃~+55℃,不过施工温度必须 ≥-5℃,弯曲半 ...

谢谢,产品是我们做,伴热带问过了说可以到-60°,您说的施工温度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产品是我们做,伴热带问过了说可以到-60°,您说的施工温度是什么意思呢?

施工时候的最小环境温度,不然伴热带可能会“咔吧”一声断掉了

楼主:
好的,理解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