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压装机流水线,压装产品是装在工装板,怎么保证压装的同轴度呢

楼主(2018-06-06):
轴承压装机流水线,压装上下两个轴承,同时产品是塑料件,压装变形大,在产品上做精定位应该不好。考虑将压装产品是装在工装板,怎么保证压装的同轴度呢?

网友:
做个托盘 辅助定位就行了 或者再高端点的 就是直接设计个翻转装置也行

网友:
你那个上料的有点意思

网友:
最好有工件结构示意图,

3个压下机构?

网友:
靠定位,传送带的定位呀,可以设计机构来确保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