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需求:控制四条2mm的钢丝绳同步收放的装置

楼主(2018-06-06):
需求:需要设计一款可以控制四条2mm的钢丝绳同步收放的装置。可以做的话请跟帖回复

补充内容 (2018-6-7 10:03):
就是一个正立方体,在四个立面上有四个平板型物体,挂在高空,需要把立方体上的平板型物体通过电机给放下来。下来后,通过电机还能自动回归原来的位置(正立方体上)。立方体尺寸1000mm*1000mm. 板型物体780mm*450mm

补充内容 (2018-6-7 10:04):
需要下放高度是10米

网友:
具体要求是什么呢?不然谁知道能不能做呢?

网友:
依据项目成本架构产品的配置和确定设计方案的层次。

网友:
仅仅同步不是太简单了嘛?一个电机,四线同轴。增加点难度吧,是否需要匀速?其他要求呢?能否麻烦示意图上一个

网友:
如果单纯 轴 钢丝轮结构是不妥的 同步非常差。。  钢丝越硬约差,要做调节结构

同步精度是 同步带传动  百分之60左右.

网友:
等等看楼主发详情。

楼主:
就是一个正立方体,在四个立面上有四个平板型物体,挂在高空,需要把立方体上的平板型物体通过电机给放下来。下来后,通过电机还能自动回归原来的位置(正立方体上)。立方体尺寸1000mm*1000mm. 板型物体780mm*450mm

网友A:
同步性要求有多精确,要求同步必须误差在什么级别,米级,分米机,厘米级,毫米级还是几丝,没这个没办法给你方案,如果要求厘米级的随便弄弄就行,毫米级的得小心点,几丝的那就直接用丝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性要求有多精确,要求同步必须误差在什么级别,米级,分米机,厘米级,毫米级还是几丝,没这个没办法给 ...

赞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正立方体,在四个立面上有四个平板型物体,挂在高空,需要把立方体上的平板型物体通过电机给放下来 ...

四个面在空中是分离的,会不会转动?

网友:
还是报下地址,让跟前的人过去帮你吧。简单倒是简单,就是好些细节得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