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是怎么出来的啊,纹路都是横纹,不是切削加工的,是注塑么?

楼主(2018-06-06):
哪位大神知道么,这是汽车曲轴放在上边真空吸油的一个电木

网友:
是线切割吧

网友(点评):
材质是电木

网友:
CNC用牛鼻刀加工出的横纹?

网友:
加工中心平底刀加工的,这个是刀路问题。开粗加工啦

网友:
加工中心用铣刀加工的,分层铣,如果没有精度要求的话,粗铣即可

网友:
刨刀纹。。。。。。模具上有刨削加工痕迹。

网友:
不是刨刀的话 就是加工中心开粗

楼主:
看着不像加工中心的刀纹啊,而且槽口的根部都是直角,加工中心加工,根部应该有圆角的

网友:
线切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