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如何做蠕变分析

楼主(2018-06-06):
用workbench怎么做蠕变分析,需要用那个模块?

网友A:
1 首先你要明白蠕变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蠕变是非常复杂的,为了简化结构蠕变问题的计算(如降低蠕变应变与其他非弹性应变的耦合程度),可以将该分析问题分成一个静态加载的过程,然后再进行蠕变过程的分析。
蠕变过程的计算主要分为两个过程:获得该结构材料的蠕变模型参数和建立蠕变分析步。由于蠕变是一个时间相关的过程,因此必须计入时间。同时蠕变又是一个惯性效应不明显的过程,即结构的加速度效应不用考虑。
其中蠕变应变的容差设置将影响增量步的大小,容差设的很小,增量步也将降低。因此需要一个合适的蠕变应变的容差,一般为了保证精度而且不使得增量步过小,可以设为1E-4~1E-6左右,这个容差可以根据具体计算作调整。
蠕变计算主要就是以上两步的设置,其余计算与常规分析完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首先你要明白蠕变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蠕变是非常复杂的,为了简化结构蠕变问题的计算(如降低蠕变应变与其 ...

请问蠕变参数中的C1、C2、C3、C4这些参数代表什么意义,又如何设置?

网友:
15.0版本以上材料中直接可以添加材料属性,根据需要选一个方程就可以了

网友(2018-07-19):
模块用static structural 就可以了,材料设置时注意要添加creep下的一个蠕变模型,参数是自己事先用材料模型拟合出的

网友B(2018-08-31):
非常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2019-04-09):
引用 网友A:
1 首先你要明白蠕变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蠕变是非常复杂的,为了简化结构蠕变问题的计算(如降低蠕变应变与其 ...

你好,我按照书上的步骤做了一个workbench 蠕变的例题,但是结果和书上对不上,感觉没有加上蠕变。在材料属性中已经设置了蠕变参数及温度,但是结果中等效蠕变应变是0,请问您能再给我一些指导吗?还有哪里有关键的步骤呢?或者哪里还有例题可以参考?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请问您的蠕变分析做出来了吗?

网友(2020-08-10):
楼主,蠕变分析研究的怎么样了?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1-10-06):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2022-08-13):
怎么实现自定义蠕变模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