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顶升机构的几点疑惑

楼主(2018-06-06):
气缸顶升机构如图所示。
现在有三点疑惑,请各位大侠指教:
1、导向轴用固定环(图中粉色零件)固定有什么好处,跟用凹槽定位有什么区别?
2、导杆直径对导向有影响吗?顶升物体为30kg,图中导杆现在直径为40,能不能用直径20的?
3、图中的直线轴承能不能用无油衬套代替?

网友A:
30kg,用4根40的,有点浪费。2根20的就足够了

网友(点评):
对,浪费材料。

网友:
推举的板要是不大的话我觉得还是直接用带导向的气缸好

网友:
1.区别不大
2.能
3.可以

网友:
顶升的高度呢,顶升重量是30kg,不重,可以考虑直接用多轴气缸,比如三轴气缸。

网友:
导杆对导向性没有影响,但是导杆的长径比对导向性有影响。一般导杆的长径比越小,导向性越好;长径比越大,导杆越容易弯曲;
导柱数量越多,导向性越好。

网友:
我用四根40的导柱举升的是300kg的东西,频繁多次举升,完全没问题

网友:
你的第一点,这样固定可以减少径向晃动。这样也好加工。如果板上搞个凹槽固定导柱的话,加工麻烦。另外你的导向轴要固定到这个板上,那你的板厚度就要加厚

网友B(2020-05-06):
你好 问一下关于这个顶升结构的资料还在吗   可有偿红包

网友(2022-11-16):
一般气缸轴多大,导向轴也多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问一下关于这个顶升结构的资料还在吗   可有偿红包

这个是电池pack生产线的常用结构,我这边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kg,用4根40的,有点浪费。2根20的就足够了

这个怎么确定了,有没有经验值

网友:
能 可以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