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工具

楼主(2018-06-06):
请问这个是什么工具

网友:
切管器啊

网友:
用发光二极管、纽扣电池和子弹壳做了一个微型手电筒?看着有像

网友:
袖珍切管器,,,,,

网友:
切管器液压管路配管专用^_^。

网友:
涨知识了吗?你们

网友:
切管器就可以切

网友:
装空调的师傅都会有的切管器。

网友:
不就是很普通的手动切管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