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销售正确的价格表?

楼主(2018-06-06):
有的配件要给一般客户正常价格的话给经销商价格就会亏本,要给经销商合理的价格的话给一般客户就偏高,可能会把客户吓跑(给经销商最低55折),比如法兰,一片买来100的法兰,买给客户150(法兰价格比较透明,不会在这上面赚客户钱),但是打折之后给经销商就亏本了,有没有给个好建议的,请指教!!!

网友:
100的东西,115给经销商,150给客户,咋样?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如此,对经销商和直接客户的定价方法不得当会扰乱市场价格,不是得罪经销商就是得罪客户,两头都不落好。你看这样做怎么样?不知是否可行?

你做的是法兰,每个法兰的价格相对一台设备的价格小很多。你可以从数量上做文章,对经销商和直接客户一视同仁对待。每次订货和累积订货数量达到一个台阶,定同一个价格,对经销商和直接客户都是一样的。你想要相对价格低些拿货,那好吧,你一次多下订单,订货数量到哪个台阶,就以哪个台阶的价格拿货,对谁都一样。这样既能保护你的产品价格(利益),也能公平对待经销商和直接客户。
不知道是否描述清楚了?

网友(点评):
这样做就没人会给你代理了,自己玩死自己的节奏啊。

网友:
你可以直接说,我们公司不直接对外出售,你可以找我们的代理经销商X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如此,对经销商和直接客户的定价方法不得当会扰乱市场价格,不是得罪经销商就是得罪客户 ...

我现在是准备给出两种价格,一种给客户,一种给经销商,但是法兰价格也确定不下来,做个表格(种类材质都分清的),给法兰供应商他们都不会全部给你填好,有的厂家会给你稀疏的填几个价格,有的厂家就说没空,可能是怕我们自己做法兰,所以现在法兰价格高高低低的,也不好定

网友(2018-08-15):
量大价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