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测试设备的三维结构

楼主(2018-06-06):
求助大神关于电池测试设备(测试电池相关性能参数的机柜)的结构模型参考,谢谢

网友A:
就是普通机柜而已,加点固定构件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机柜而已,加点固定构件什么的

我们想做成模块化的,板之间用电气接插件连接(避免接线),且PCB板可以单独抽出来,想找找有没有可以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