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轴承组件

楼主(2018-06-07):
我要在设备侧面挂一个塑料的小盒子。盒子重量在 80 - 100 g。要求:当设备前后倾斜时,盒子能始终保持竖直。而且,由于现场限制,盒子只能挂在设备侧面,而不是中间。因此,只能在一边和设备接触,不能像秋千那样两边都接触。换句话说,是不平衡的悬挂。
我现在是用一根细螺丝从设备中伸出,套一个 3*7*3 的微型轴承。轴承嵌在盒子的壁中。用螺丝防止窜动。如下图。
但是这样效果不好。装配麻烦就不说了。因为装配质量不够,盒子、螺丝、设备之间的角度不精确,而且盒子和设备很近,所以盒子经常刮到设备,影响转动。
有没有这样的:中间是轴承,两边各有一个安装面。如下图:

谢谢!!

网友:
估计很难买到现成的产品,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
试一下关节轴承。。。。

网友:
楼主你的第二个想法是做一个轴承套了,比较麻烦吧,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你说的第二种方案把螺栓换成销子,把轴承换成滑块,滑块两边可以加垫片也可以不加垫片,

网友A:
你要的不就是回转支承嘛,或者叫转盘轴承,

查下有没有适合你的型号

楼主:
多谢诸位提示。感觉“滚轮轴” 和 “螺栓型滚轮滚针轴承”可能满足我要求。前者便宜,后者是滚针的,不会倾斜。

网友:
你画的感觉是两个平面轴承。。对转动要求不高,受力不大可以这样用。

但建议还是一个平面轴承加一个向心球轴承的组合来用。

网友:
某宝上就有现成的,搜“家用 餐桌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不就是回转支承嘛,或者叫转盘轴承,

查下有没有适合你的型号

lz原来用3*7*3 的微型轴承,

回转支承没有这么微小的。

可能DIY更划算

网友:
凸轮轴承了解一下

网友:
当设备前后倾斜时,盒子能始终保持竖直,你这个设计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大一点的超薄型的滚动轴承,不知能不能买到

网友:
其实说的是关节轴承,球铰接轴承。

网友:
建议楼主选用法兰轴承座,即装既用型。

网友:
关节轴承蛮好的

网友B:
轴承+轴承座+端盖=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轴承座+端盖=ok

补充一下,深沟球轴承

网友:
转盘轴承搞定,参照某些显示器,挂在墙上想怎么转就怎么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