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关于雅马哈四轴手控制问题

楼主(2018-06-07):
1 比如RX340控制器,里面有机器人程序,那么控制器一通电就控制机器手么?如果程序中第一个指令是移动,那么一通电机器手就动么?
2 如果不是一通电就控制机器手,那么怎么启动这个程序,让其控制机械手呢?
3 控制器里可以有多个程序,怎么选择要执行的程序呢?

网友:
我买过用过,不过我是机械,不太了解具体的指令
据我了解.程序是要选的;一通电不会动,这个可以找雅马哈的电气咨询,他们有培训的

网友A:
上电选择程序并启动后才会运行,上手摸索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选择程序并启动后才会运行,上手摸索就会了

目前还没有实物,只能先尽量了解下,有些疑问还希望多指教

1 如果用PLC,232通讯控制,那么控制器用什么接收PLC的信息呢,如果此时控制器内的机器人程序还未启用的话,发来的信息也没有接收指令接收啊。是否在程序启用前,由系统设置来处理程序启用前的信息接收,执行?比如启用控制器里的某个程序。

2 用端子模式是否也可以选择执行控制器中的某个程序呢?

网友A:
1、一般都有预留有空点,按说明接线就可以了,控制器要设置好,接收到信号启动设定的程序,完成后反馈信号给PLC

网友:
2、不能选择设定外的其它程序吧

网友B:
几乎任何一款机器人,可以设置一个默认示教程序,采用外部自动模式,另外配一个按钮实现一键启动。

网友:
知道什么叫示教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都有预留有空点,按说明接线就可以了,控制器要设置好,接收到信号启动设定的程序,完成后反馈信号 ...

就是说,通过端子模式可以启用控制器设置好的程序?如果不用端子,靠通讯模式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乎任何一款机器人,可以设置一个默认示教程序,采用外部自动模式,另外配一个按钮实现一键启动。

如果控制器里有两个机器人程序,针对两种不同的产品,在具体生产时通过触摸屏设定产品类型。如果设置了一个默认程序,但要做的产品需要的是另一个程序,那么是在这个默认程序中通过条件比较,程序启用等指令去启用另一个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通过端子模式可以启用控制器设置好的程序?如果不用端子,靠通讯模式可以么

你说的模式不太懂,但结果是一样的,应用时哪个简单方便就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