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5°瓷砖切割机,刚刚进行,请指教

楼主(2018-06-07):
就是想听听建议,,有没有好的想法,可以讨论!!!作为刚刚实习的新人,我觉得建议很重要的!

网友A:
这个有现成的机器卖吧?

网友B:
有的手工切割机可以调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现成的机器卖吧?

因为要求做成45°,而且不穿透的切割,深度10,要求四个砂轮机,现成很少这个吧,我上网查过好像没有看到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手工切割机可以调角度。

现在要求人工上料,自动切割,角度也想实现机械调动

楼主:
就是征求一下能实现四个砂轮机切割,砂轮机能变向,切割另外四条边,实现一个砂轮机完成一个银色部件的两个卡槽

网友:
切割机如果不能转角度,可以通过设计个夹具来实现瓷砖变角度的

楼主:
如果是一个砂轮机可以这样做,但是客户要求四个砂轮机,如果瓷砖变角度,效率会不会降低呢?

网友:
某宝就有,瓷砖切割机

楼主:
四个切割机,一边两个的啊,而且45°,还要变方向啊,淘宝好像没有这个吧

网友:
角度变化也只能有规律的变吧!

网友:
这个需要高手才能设计,效率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