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做槽轮必有重谢

楼主(2018-06-07):
做槽轮问题必有重谢

如何做加紧 和定位 零件图 及装配图 做好必有重谢

如何做加紧  和定位   零件图 及装配图  做好必有重谢

网友:
没看懂你想表达啥。。。加工这个件?

网友:
跟齿轮差不都吧,加个键槽,加个螺纹孔用螺丝顶死

网友(点评):
这种东西无非就是跟轴固定而已

楼主:
就是用什么  定位这个槽轮 什么夹具把他夹紧   就是设计它的

网友:
也没什么精度啊,三爪卡盘上车铣复合一次性下来,没有的话现车后铣都用三爪做工装好了。

楼主:
如何加工我知道  我就是想知道如何  用什么夹具  槽轮用芯轴定位

网友:
先车削外圆内孔至尺寸,然后通过内孔涨芯固定,再上加工中心或铣床加工各个槽

楼主:
图 这个图的夹具  不是加工  这是做设计的

网友:
中心思想不明确,是设计轮还是其他的。有偿的话可以加我qq457500729

网友:
你这是课程设计吧。

网友:
表达清楚!!!或者你只是需要工装夹具?固定后加工?那么这个产品厚度多少?如何成型?你就给一个视图,让别人去猜吗?

网友:
限制6个自由度不就可以了,不懂可以加我QQ

楼主:
厚度为10中间15    QQ号呢

楼主:
我的QQ是  1113740292

网友:
如何加工我知道

网友:
线切割 单件两次穿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