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与PP的配合如何选择

楼主(2018-06-07):
上图是PP材质的连接件,轴对称。目前的要求是通过该连接件将两段铝合金方管连接起来,依靠工人纯手动插装,安装后在铝管自重作用下无松动即可。铝管材质6063-t5(或6061),尺寸为30×20,壁厚1.2(+0.1/0)。PP件凸起轮廓的尺寸应该如何确定才能满足上述要求?

网友A:
设计个过渡配合是否可行呢?pp材质本身可以塑形形变的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塑料件一般比你的铝件大5丝到10丝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有工装没?若有工装可以过盈量再大一点。若是纯手工安装,我觉得最大10丝的量就可以了,安装时候得用橡皮锤敲。

网友C:
1,PP(聚丙烯)低温发脆,较易老化,可与乙烯改性和玻璃纤维增强,使用温度0-100度;可分食品级别和工业级别;
2,PP的收缩率是1.8%~2.5%,根据现场使用温度变化去微调尺寸;如果常温下使用,夏天安装,冬天的话就可能松动;
3,用途?

网友D:
没有做过,稍微谈一下
1,头部加倒角导入
2,过盈部分的筋,我一般不做在角上,那只会增加装配难度。边上即可。以后打火花加胶也会简单点,

网友E:
可以参考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个过渡配合是否可行呢?pp材质本身可以塑形形变的

本人也是第一次接触PP注塑件,不确定该用怎样的配合,开模费不便宜,必须要谨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塑料件一般比你的铝件大5丝到10丝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有工装没?若有工装可以过盈量再大一点 ...

感谢回复,没有工装,纯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PP(聚丙烯)低温发脆,较易老化,可与乙烯改性和玻璃纤维增强,使用温度0-100度;可分食品级别和工业级 ...

用的是食品级,纯PP无添加。环境温度一般在15-30℃之间浮动,偶尔会有100℃的情况(高温消毒),使用场合是医用培养皿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做过,稍微谈一下
1,头部加倒角导入
2,过盈部分的筋,我一般不做在角上,那只会增加装配难度。边上 ...

头部加了一个3°的倒角,筋的位置我试着改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这种结构

成型产品没有尺寸特别合适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成型产品没有尺寸特别合适的

一定要PP,什么工况?仅仅为了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PP,什么工况?仅仅为了美观?

这个客户要求的,必须用纯PP。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客户要求的,必须用纯PP。

那就要开模了。

网友D:
1,我个人感觉筋太厚,用纯PP,缩水很难避免。壁厚的三分之一以下吧。当然你用大注塑机也应该可以过。
2,这样的东西其实模具成本可以很便宜,关键是你不要在设计上把它的加工方法搞贵了。你自己去看模厂铜工如何搞吧,那个过盈用的尖筋本身就很少见,我以前是在一些PE料产品见过(没这么尖),叫我,我会用圆的。万一要加胶,我立即叫他们车一个圆尖针打火花。你的上CNC还是线割? 尖端放电,本来就损耗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我个人感觉筋太厚,用纯PP,缩水很难避免。壁厚的三分之一以下吧。当然你用大注塑机也应该可以过。
2, ...

6#这种最常见的方管堵头的做法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6#这种最常见的方管堵头的做法如何?

我没有做过这类产品。没有大概产品数量,没有具体要求,没有生产设备情况和供应商能力评估等等。不太好去评估一个设计。

网友:
连接件上面增加弹扣,然后方管上面开孔进行配合。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2018-08-25):
这个进展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进展如何了?

已经交接给其他人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交接给其他人做了

哦,近来可能涉及塑料件,到时向大侠请教。

新作为什么还在审核?敏感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