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齿轮调整用螺丝紧固的松动问题

楼主(2018-06-07):
伺服驱动差动齿轮减小齿轮间隙,我的差动齿轮是靠腰型孔调整后M8螺丝紧固的,总是担心会有松动的问题,是我担心多余了么,有没有好的资料帮我验算下,求助大神

网友:
腰型孔是径向开的吧

楼主:
我不是很理解径向开的意思。我只是,两瓣齿轮绕同中心轴旋转,错动的角度也只有0.5度的调整量,在一片齿轮上攻丝,另一片上做同轴旋转的腰型孔。我的理解是只要差动齿轮在正反转时的径向力小于螺丝的紧固力矩就没有问题,但这个我也不会计算;虽然已经有别人的类似实物在使用了,但是换一种场合使用,就算我借用,我还是无从下手。

网友:
当知道齿轮的转速n和拧螺丝处的曲率半径,算出此处的转动惯量,跟紧固力矩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