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P2≤4P0是什么原因限制

楼主(2018-06-07):
蓄能器充氮气压力P0,最低放油压力P1,最大充油压力P2。在蓄能器样本上有特别注明最大充液压力P2必须小于4倍的充氮压力P0。问过蓄能器产家也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请教各位大能,是什么原因有这个限制。

网友A:
皮囊还是活塞,一般皮囊会有这个要求,避免皮囊过度收缩

网友:
p0还要小于p1,能起到减震,保护气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囊还是活塞,一般皮囊会有这个要求,避免皮囊过度收缩

恩,是皮囊的。

网友:
正解。变形量太大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