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钉被转坏取不出来?1条橡皮筋轻松解决所有困扰

楼主(2018-06-07):
应该很多人都有碰过螺丝钉头部被转坏,导致螺丝钉拿不出来的困扰吧?
小编以前在卖场当陈列人员时,常常在调整货架高低时碰到螺丝钉被转坏导致无法动弹的情况,真的是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因为螺丝钉转不出来也无法替换成新的啊啊啊!!!
但被转到崩牙的螺丝钉就真的无法转出来了吗?
其实还是有办法的,不用找专业工人来,你只要找到一条宽版橡皮筋就能解决这一切!
对,橡皮筋就是你的救星啊~~~
那要如何用橡皮筋取出崩牙的螺丝咧~
只要把橡皮筋放在螺丝上,螺丝起子捅进去用力压住转转转,螺丝就转起来啰!
方法非常简单有没有,主要就是利用橡皮筋增加摩擦力,让螺丝能顺利取出来。
但这招对螺丝孔已经被你破坏到变成圆孔的可能没用,毕竟能卡的地方都被磨掉了...
所以当你哪天转螺丝又崩牙时,趁灾情还没扩大前不要犹豫,赶紧去找条橡皮筋救援吧!

(转)高质量生活知识

网友:
我试过,不灵的。(不会增加很多摩擦力的)楼主信不信是楼主的事。

网友:
这个根本没用啊。

网友A:
  直接烙铁焊锡 焊住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烙铁焊锡 焊住拧出来

一般都是点焊吧,烙铁焊锡没力吧,或者用的是小螺丝?pcb上的?

网友:
点焊一下,再拧出来,橡皮筋的摩擦力有时候不足以将螺丝拧出来

网友:
皮筋要行的话,那估计本来就没拧多紧。

网友:
我们都是再用一个螺丝焊在滑牙螺丝的屁股后面拧出来

网友:
其实用电动螺丝刀装一个小钻头,用适当的力量压住反转就可以轻松取出。

网友B:
第一张图那种圆头的,切割机或锯片把上面改成一字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那种圆头的,切割机或锯片把上面改成一字口

角磨机加切割砂轮片就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