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螺母和丝杆夹紧薄钢片的结构

楼主(2018-06-07):
附件是换热器中换热片的安装与固定,这个固定方式很特别,第一次看到这种夹紧螺母,不是普通的加厚螺母。

网友:
设计很赞,看过类似的加套增加强度的。

网友:
固定方式应该算比较常见的。螺母估计是自己做的。

网友:
有特殊要求的件

网友:
百度【长螺母】即可

网友:
非标定制的,如果你需要也是可以这么干的

网友A:
快拆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拆结构。。。。。

一个是快拆,另一个是它的加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