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齿轮箱设计兼职

楼主(2018-06-07):
本人从事塑胶齿轮箱行业10年,主要做齿轮方面的,用齿轮箱设计软件KISSSOFT
1、高精密小模数塑胶齿轮箱设计。
2、齿轮箱优化,噪音,电流,寿命等方面
3、机械结构设计,非标设计等
4、定制开发

有意者请跟帖回复

网友A:
2、齿轮箱优化,噪音,电流,寿命等方面

电流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齿轮箱优化,噪音,电流,寿命等方面

电流是什么意思?

降低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低电流

做过参数驱动的模型吗?
比如二级圆柱直齿减速器,用SolidWorks做整机的参数驱动模型,不考虑物理设计(如刚度、强度、疲劳等)

接触过量纲分析吗?针对不同的减速器,给出各种边界。只要选择的参数不超出边界,物理设计至少能满足最低要求。类似的如齿轮传动变位系数的电子封闭图

是否了解减速器的加工工艺,如减速器箱体加工、金属齿轮加工等。以及能编制通用的数控代码

是否了解这个行业的质量控制。比如结构形状相似,尺寸不同的轴,在同一台设备上加工,怎么控制加工质量(统计质量控制)

网友B:
行星齿轮 做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星齿轮 做过嘛?

我合作过的项目汽车的 车门锁,转向灯,座椅调节,尾箱升降齿轮箱都做过
工业的,家用扫地机,摄像机转向,搅拌机,都做过。
行星齿轮箱从外径6mm-50都做过

网友(2021-11-09):
招kisssoft兼职技术支持人员,兼职培训或技术咨询,长期有效,有意请加我微信15501239699

网友:
顶楼主,专业的,我只会用

网友:
一般也是学习下怎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