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求助大家,关于修正带

楼主(2018-06-07):
修正带里的大小齿轮  齿数比是多少,是固定的吗?
随着废料的直径变大,原料的变小,和齿数比有关系吗

网友:
应该是从动轮和从动盘直接是有摩擦的,会打滑就行。

网友:
这个是齿轮传动,无论原料、废料的直径怎么变化,齿轮的齿数比没有变,那么整个系统的传动比就没有变化

网友:
每转一周材料半径都会减少,每周的材料长度随之减小,角速度不变的情况下,一定时间内出料随时间增长而减小。
可以用绕料以后半径减去以前半径,再除以索绕圈数,算出半径减少平局值,而后算出周长减少平均值。

网友:
我想楼主想问的是,主动轮和从动轮的直径变化后,如何修正带不会多出或少出?

网友:
两个啮合的齿轮齿数没有变化呀,所以传动比不会发生变化。
废料带和原料带没有缠在齿轮上,在齿轮轴的台阶轴上缠着,他们的直径如何变化不会影响齿轮齿数。

网友(点评):
那它搞个齿轮传动是什么作用。没作用了。废料直接做个轴空转不就行了。

网友:
齿数比应该是固定的,没有变化的吧

网友:
没看懂在纠结啥,修正带是带子带动运动,不是齿轮主动。也就是说线速度控制,废料卷和原料卷随着直径变化,出现的是角速度减小,线速度按照使用速度是不变的。新的时候你图一个字,和旧的时候涂一个字,带子的长度是一样的,只不过齿轮转角不一样。

网友(点评):
齿轮的转速不一样了。对吧。

网友(点评):
嗯。线速度不变,那角速度在变。不就和固定的齿轮比相悖了吗

网友:
这要是我想问的..

网友:
原料卷靠带料移动带动,废料卷没有动力源,靠原料卷的转动带动,这就是齿轮的用途。随着使用,原料轮直径越来越小,同样的带长对应的转角变大,会让废料轮转角变大。而废料轮直径变大,收料所需转角变小。这个趋势是不变的。废料轮的被动转角越来越大,需求转角却越来越小,所以打滑量会逐渐增大。同时打滑还给收卷带来了张力。

网友(点评):
你这个解释是最完美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