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路异常动作

楼主(2018-06-07):
各位前辈们好,

请教一个气动回路问题。如下图,中压型的3位5通阀控制无杆气缸前进(左边电磁铁)和后退(右边电磁铁)。问题是每次系统开机后,第一次气缸前进的动作总是非常快,有一定的操作危险。气缸回来后,到了第二次前进时反而没有这样的现象了,前进很平稳。

百思不得其解,求教论坛各位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A:
过于快速其实是气缸漏气造成的,气缸排气侧压力非常小,进气侧压力突然增大,排气节流阀的作用都不会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于快速其实是气缸漏气造成的,气缸排气侧压力非常小,进气侧压力突然增大,排气节流阀的作用都不会明显。

每天开机总是第一下太快,后面都很正常,这个就不明白了。如果有泄漏应该一直会有问题才对啊?

网友B:
系统启动时,气缸是否处于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启动时,气缸是否处于中位

不是在中位,是在最左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天开机总是第一下太快,后面都很正常,这个就不明白了。如果有泄漏应该一直会有问题才对啊?

缓慢泄露,停机时间久了,压力泄完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停机3-5分钟,一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不信你去试试。

网友:
设备停了后气缸里面的气慢慢漏了,下一次开机后一边有压力另一边没有,所以一个开始动的时候嗖的一下过去了,再走两侧都有气的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把电磁阀到气缸全缠上生料带在打上螺纹胶可劲的拧紧,再检查不出来哪里漏气就在两侧加油压缓冲器

网友:
系统开启时在最左侧的话,由于右侧气缸泄漏,导致压力较小,开启后,左侧气缸气压突然增大,致使第一次行程速度较快

网友(点评):
开机时先中位保持几秒,然后左置试试

网友:
这种现象不是气缸固有的吗?

网友C:
节流阀图片是进气节流的,换成排气节流阀试试?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中位机能为什么通气?气动调速应该进气调速还是排气调速?

网友:
把节流阀换成先导式的

网友:
这是因为开机时,气压突然增大,气管内空气压迫导致排气节流阀泄压延时的缘故,气路越长会越明显,你可以在气缸的接头处装两个保压阀。

网友(点评):
气缸上装的节流阀一般都是排气节流

网友D:
气路这样改下行不行?让排气回路有一定的背压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气缸前面是推的什么东西

楼主:
推的是一排罐头食品的金属盖子

网友:
装一个慢启阀。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是稳妥的办法

网友(点评):
中封的阀慢启阀也不其作用

网友:
不改气路,不更换节流阀的情况下(啥都不换的情况下),每次开机后第一次使用先让换向阀 线包12通电下,或手动按下换向阀上的按钮也行,反正意思就是每回第一次使用时先让气路往右边先走一下,当然此时气缸不会有任何动作,然后再正常使用,保证气缸第一次运作时不再非常快速的前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节流阀图片是进气节流的,换成排气节流阀试试?

同意这个观点,还有就是再检查下是否有漏气点,注意密封。

网友:
换向阀中位为啥是连通的,而不是中位封闭的?

网友E:
因为是中压电磁阀,未通电时应当是处于中间位,气缸腔体两侧同时有背压,处于平衡状态;但是当突然通电时,电磁阀进行通电到左侧位置,则腔体左侧突然注入压缩气体,而右侧腔体突然通向大气压,形成巨大的气压差,所以气缸第一次运行时,速度特别快;将左侧节流阀调小,使进气略慢一点,右侧气路节流阀改为排气节流阀,同时调小一些,使排气略慢一点,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是中压电磁阀,未通电时应当是处于中间位,气缸腔体两侧同时有背压,处于平衡状态;但是当突然通电时, ...

有道理!
但修改方法应再看看楼主的整体气路图。稍调小估计还不够

网友:
运动前先反向通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节流阀图片是进气节流的,换成排气节流阀试试?

一般都是用排气节流,排气节流可以使气缸速度运动平稳

网友:
楼主,等的结果。记得跟我们分享下

网友:
楼主的图画错了,画成进气节流了。以前高工同事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跟气缸漏气没关系,说是因为排气节流阀的问题,后来换成进气节流阀了。之前一直困扰着我,我自己拿些气缸和节流阀去试,也试不出个效果,最后不了了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气路这样改下行不行?让排气回路有一定的背压

这方法可以哟

网友:
气动泄露很难避免,在气缸上装上保压阀可以试试。

网友:
很多人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从无杆气缸的特性考虑下,不点破

网友:
总气源加一个软启动,就可以解决这问题

网友:
更换成排气节流,支路进气口增加软启动阀会不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