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应分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8-06-07):
问题:在一个装满化学液体的圆柱形容器内图片1,分析容器底部及侧壁的弯曲应力。弯曲应力=横截面上的弯矩/抗弯截面系数,其中模型的抗弯截面系数如图片2所示,但是有个客户给我发的弯曲应力的公式是图片3中那样的,请问这个公式在哪里有呢?有大神知道的能不能发一下链接或是简单说一下,谢谢了。。。在方便的话问一下,像这样的有限元分析能在solidworks中完成吗?能完成的话材料那块图片4应该怎么填呢?谢谢了。。。

网友A:
专业性太强了,可能只有以前搞过类似项目的才能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性太强了,可能只有以前搞过类似项目的才能帮助你。

谢谢大神回答,,感谢参与。。

网友B:
你参考下GB150-2011标准的第二章设计计算那一章,solidworks中有这个计算模块,如附件所示。

网友:
以前做分析基本上都是用的ANSYS,SW不太了解

网友C:
那你没问客户的力学模型吗,不同的模型对应着不同的公式。没有前因后果,哪蹦出来的公式

网友:
SolidWorks有应力分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参考下GB150-2011标准的第二章设计计算那一章,solidworks中有这个计算模块,如附件所示。

多谢老大指教,,我看一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没问客户的力学模型吗,不同的模型对应着不同的公式。没有前因后果,哪蹦出来的公式

没问过,我只是奇怪,弯曲应力它是外部的载荷,只跟弯矩和截面形状有关,它的这个公式里面扯出来个泊松比,泊松比是材料的属性,就好像弯曲应力跟材料有关,相当于一斤铁比一斤的棉花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