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料不牢靠

楼主(2018-06-07):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产品是手机USB的接口,采用的是真空吸盘吸取,现在调试的时候发现因为产品表面铜片轻微翘起产生的不平导致吸盘吸取的时候真空一体阀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并且吸取不牢靠,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找专门做吸盘的供应商,用普通吸盘肯定不行,有那种专门针对特殊材料或者转么吸易变形的表面结构的特殊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专门做吸盘的供应商,用普通吸盘肯定不行,有那种专门针对特殊材料或者转么吸易变形的表面结构的特殊吸盘 ...

我用的就是波纹吸盘,不过因为产品比较小,5*12mm,所以选用的吸盘也比较小,吸盘自身的形变不能完全填充所有间隙,还是会漏气

网友B:
吸盘就是会不稳定。能用磁铁吸的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盘就是会不稳定。能用磁铁吸的住吗

产品表面铜条翘起有弹性,而且是一次抓取8个,这种情况下用电磁铁,位置会跑掉

网友:
贴点海绵

网友:
图片都没一个,没真相啊

网友:
海绵吸盘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