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STP以装配体形式打开没有问题,以零件形式打开,位置错乱,请问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8-06-07):
proE中STP以装配体形式打开没有问题,以零件形式打开,位置错乱,请问怎么解决呢?
* f6 I8 v( [/ r  G+ K试过转igs文件再打开,出现破面。 现需要将STP转成一个零件,不出现位置错乱和破面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谢谢。& p: h' J) I, Y* v1 c

网友:
碰到过,没有解决掉

网友(2021-09-28):
大神,解决了吗

网友:
那是因为组件有多个坐标系,用零件打开只能默认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