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4外螺纹,能拧上M12*1内螺纹吗

楼主(2018-06-07):
R1/4外螺纹,能拧上M12*1内螺纹吗,还是NPT1/4的可以拧上

网友:
螺距不对是柠不上的

网友:
别胡闹,都不行。

网友:
肯定不行啊,规格都不一样,螺纹怎么对的上

网友:
你都说螺纹规格不同,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
R1/4是圆锥形管螺纹,牙型角为55°;
M12*1是米制螺纹M12,螺距为1;
NPT1/4是圆锥形管螺纹,牙型角为60°的密封管螺纹。

你看看这个几个螺纹要么螺距不满足要求,要么牙型角对不上,是不是不能配合呢?

网友(点评):
正解,牙型角不一样。

网友:
你要是内螺纹是塑料材质的,没准能“拧进去”,我以前那么干过

网友:
加生料带能拧上几扣,用做压力表用1.6Mpa的没问题

网友:
1/4比M12稍大,但外螺纹是锥的,硬拧还是能拧进去几圈的,临时救急并且对密封要求不高的可以凑合用一下,但这样对牙有伤害,最好老老实实的公对公,英对英

网友:
直接安装是肯定不行的,瞎胡闹,做个转换接头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6#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大小差不多能强制拧上,不过会把螺纹破坏掉.

网友:
这就是硬拧了,,,

网友:
不行了,型号不一样

网友:
不能凑和,结果两个都坏了

网友(2019-04-07):
这是来搞笑的

网友:
就算是有生料带我觉得也别用,咱也不知道是用于多大压力的管路,咱也不敢问

网友(2019-05-07):
规格都不一样,螺纹怎么对的上

网友:
NPT1/4拧R1/4可以拧,18牙和19牙差的少,有时候低压气路临时用的时候可以用,我是经常这么用,做测试用,用到研发设备上最好不要这样。

网友(2019-11-15):
换个接头不就完了,多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