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台车两侧用左右旋齿轮牵引前进是否可以左右限位

楼主(2018-06-07):
如图
问题1:台车自重500kg,负载4.5t,齿轮跨距4.5m,齿条模3。
两侧用齿轮代替普通钢轮,是否能实现左右限位导向,在两侧侧齿条装配平行的前提下?
另外一个问题2,求指教,原来是4个普通钢轮钢轨支撑小车。
摩擦力计算是重力乘以钢对钢的静摩擦系数么?
我在网上找到这样一个图表,这样计算出来可比静摩擦系数算法小多了.究竟该如何计算。
再另外一个问题3,第一个图,我用两侧各装1个100缸径的气缸推动可行么?两侧用同步轴同步的前提下。
两个缸0.6MPa时,推动力加起来可以9000N,可以这么简单推导么。小车的起步加速度按0.2m/s2。

网友:
第一个问题,留给楼下回答。
第二个问题,不要按你截图的表计算,你可以找一本《起重机设计手册》,有“运行机构”一章,里面有详细计算公式。

网友A:
楼主把你所有的已知条件和要达到的目标要求和数据都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你所有的已知条件和要达到的目标要求和数据都写出来。

您好。我不知道哪没有说清楚。再描述一下吧。我的台车1.5mx4.5m长宽。在短边上两侧各两轮。也就是感觉像是横着进出。
台车负载算5t。行程1.5m,启动到停止5s。设计目的,运行平稳,两侧同步前进,别脱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