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规格内径表的可换测头可以换着用吗?

楼主(2018-06-07):
量程为35-60的内径千分表,与量程为50-100的内径千分表,的可换测头可以换着用吗?

网友:
感觉可以^_^

网友A:
螺纹一样就可以用,不过超程测量会误差大。

网友:
探头的规格是否一致,一样的就可以更换,应该是可替换产品

网友B:
螺纹一样的应该可以换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一样就可以用,不过超程测量会误差大。

量程几乎之和可换测头有关,换个超出本内径表量程的可换测头会影响测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一样的应该可以换着试试

螺纹一样,也能换着用,就是不知道是否影响测量准确性,

网友:
尽量不要超量程使用,超过量程较多有可能会影响测量结果和稳定性,关键看弹性支撑点受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