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烟油雾化方式/效果的求助

楼主(2018-06-08):
本人是做电子烟的,现有的将烟油雾化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棉导液到发热丝上,加热发热丝将其雾化。
所以有两个世纪性难题:1. 通过棉导液易产生漏油(烟油,加热件和气道之间未完全密封);2. 烟油长时间与金属和有机物接触会发生反应
各位是否有好的建议参考,或者能讨论一下吗
不胜感激,

网友A:
2 应该好解决吧,找到合适的材料;

网友:
烟油要配合烟杆电池和雾化器一起使用,主要是在添加烟油。

网友B:
钛合金做电子眼的主体,不易发生反应吧。
钛合金具有强度高、耐蚀性好、耐热性高等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应该好解决吧,找到合适的材料;

嗯,其实也是公司的研发能力不强,没有足够的实验数据支撑相关的反应条件和物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钛合金做电子眼的主体,不易发生反应吧。
钛合金具有强度高、耐蚀性好、耐热性高等特点

可以尝试一下,不过存放烟油的成本又不能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钛合金做电子眼的主体,不易发生反应吧。
钛合金具有强度高、耐蚀性好、耐热性高等特点

双相不锈钢说不定可以

网友(点评):
其实我倾向非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