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加工求助

楼主(2018-06-08):
如图所示,有一个零件,之前是车加工整圆后切分为三部分,但是出现切的不规则,出现两端对不齐的情况。现在考虑单个这个零件从中间分开整形加工之后连在一起。实现的功能要两个相同的这个工件可以相互公母配合。问各位大神,这种加工工艺怎样?是否可实现?需要注意哪些?望指教……

网友A:
零件是可以加工出来的,但是这么加工的话,如何将两件连接起来是个问题

网友B:
加工中心完全能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完全能实现啊

现在考虑是加工成本的问题,还有批量生产,互换性、配合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是可以加工出来的,但是这么加工的话,如何将两件连接起来是个问题

考虑铆合后激光焊接两端,主要需要的功能部位是上下两个公母配合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虑铆合后激光焊接两端,主要需要的功能部位是上下两个公母配合位

激光无缝焊接可以的,但是焊接成本较高,上下两个公母配合位,可以适当留有加工余量,待装配完毕后进行二次加工,保证配合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无缝焊接可以的,但是焊接成本较高,上下两个公母配合位,可以适当留有加工余量,待装配完毕后进行二 ...

恩恩,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这样的零件应该先上车床,再由线切割劈开。

网友C:
出现两端对不齐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工件内部应力释放不完全导致的,一个工件切开后释放一个应力,另一个 工件切开释放另一个应力,应力释放的不均,切开工件的长短就会不一样,所以会出现对不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两端对不齐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工件内部应力释放不完全导致的,一个工件切开后释放一个应力,另一个 ...

恩,有这个可能,另外就是简单的切割会形成较为锋利的边,组装易弄伤手所以才想要取消,改用单个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无缝焊接可以的,但是焊接成本较高,上下两个公母配合位,可以适当留有加工余量,待装配完毕后进行二 ...

有没有一种工艺,可以通过整形整到位后铆合起来激光焊接后就能直接公母配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工艺,可以通过整形整到位后铆合起来激光焊接后就能直接公母配合呢?

你上下两个面的装配要求高不高,不高的话可以直接一次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下两个面的装配要求高不高,不高的话可以直接一次成型

装配精度还是蛮高的,领导提出采用钟表行业的整形工艺将尺寸整准,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装配精度还是蛮高的,领导提出采用钟表行业的整形工艺将尺寸整准,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装配精度在0.2mm以内,配合后安装上去不能晃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配精度在0.2mm以内,配合后安装上去不能晃动

20个丝,我建议留有加工余量,二次加工,整体上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个丝,我建议留有加工余量,二次加工,整体上加工中心

哦,感谢您的耐心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有这个可能,另外就是简单的切割会形成较为锋利的边,组装易弄伤手所以才想要取消,改用单个做。

线切割好像是不会留下锋利的边的吧

网友D:
线切割有毛刺,用震磨机抛光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两个零件配合可以固定的话,整体进行车加工,在线切割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E:
还是应该整体加工 然后线切割 至于配合问题 那是车床的公差设计问题了 形变量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切割有毛刺,用震磨机抛光一下就好了

毛刺是小事,主要是切的有长有短,组装后参差不齐,这就很烦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应该整体加工 然后线切割 至于配合问题 那是车床的公差设计问题了 形变量应该没问题

之前就是整体加工后线切割的,现在一方面发现割出来的组合到一起后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另一方面是加工成本的问题,这两个方面考虑下就是想找另一种工艺,比如我所说的,从中间分成两半,每半都用整形的工艺整准,然后两半进行一个铆合。两端激光焊一下,就是不知道这样的工艺是否可行?难易度如何?领导之前提过钟表行业中的整形工艺,就是不知道是否适用。还望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