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汽车上的ECU控制盒用什么材料做?

楼主(2018-06-08):
RT,之前用了PBT做,有点脆,扣位易断!现在考虑用PP T20,但是担心强度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PA66+20-40%GF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66+20-40%GF

这个强度倒是肯定没什么问题了,主要这个成本有点高啊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强度倒是肯定没什么问题了,主要这个成本有点高啊0.0……

你是打样还是要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打样还是要量产?

开模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模量产!

量产的话,上面的材料是正常配置。

网友:
多数是金属或塑料的盒子,上面有数量不定的连接线,少则3根,多则上百根。

楼主:
如果是需要材料弯曲然后扣上扣位的结构呢?尼龙料可以么?

网友(2018-11-21):
BCM ECU盒体用的PCR GF30 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加我微信 15334563134

网友:
PCR GF30,BCM ECU 盒子。微信15334563134想我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