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属性卡自动填写图号和零件名称啊?

楼主(2018-06-08):
我的名称 材料 重量什么的已经链接到个人模板了,就是每次都要手动填写图号和名字

我想要的就是吧SP01-01 切割盒固定板 ,让属性卡自动把零件名称和图号分别写上。

是配置特定 不是自定义。

楼主:
我想要的命名规则是 图号+零件名称
请大师帮帮忙 给一个可以用的宏程序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fe6ca6e079563c1ec4da71c4.html

看一下这个教程

网友:
这个要和数模关键属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