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探讨下,修正带内部结构问题

楼主(2018-06-08):
       刚论坛看到有位仁兄提出了修正带内部的问题,也是我之前一直想问的,评论里的答案我认为也不对,索性发帖问下各路大神。我先上图,各位看下我里面的设定条件是否有问题,可否那样设定进行分析,另考虑修正带的厚度极薄,卷取假设的那段长度的情况下不影响直径变化,便于分析,里面的直径数据相当于把整体倍化结构放大了。另外也可讨论下以前放磁带的结构,两边转轮转速是否一直同步切匀速呢

网友:
具体介绍一下工作用途,原理

网友:
整数倍放大,但分度圆直径不一样,角速度是否也会变化,从而导致误差相差甚远。

网友:
我感觉是大轮上的胶带相对大齿轮是可以旋转的,但必定需要提供一定的扭矩(不大),小轮胶带与小轮是固定旋转。假设开始的时候,大轮胶带是满状态,小轮无胶带。通过齿轮比传动,刚好线速度一样,即胶带输出输入一致;而当大轮胶带直径减小,小轮胶带直径增加,如果还是按原来的传动比,必然两个线速度不一样(直径变化的原因)。要保证大轮胶带线速度与小轮胶带一致,大轮胶带需与大齿轮相对旋转,而这个旋转是要克服一定的扭矩,也就是小胶带轮不能旋转时,大齿轮被限位,大轮胶带通过克服扭矩旋转,以保障胶带的输出和输入是一样的。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支持一下。

网友(点评):
我已经搞明白了,我估计两边的卷取筒内旋转时有阻尼,或者可认为塑料做的卷取筒套在一根橡胶轴上,两边直径大小不一时,快的卷取筒这时就会打滑相当于放慢线速度从而保证两个卷取筒上的胶带走过的线距离是一致的

网友(点评):
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重点是打滑,当然有些结构上用了单向轴承,这样就高大上一点

网友:
文具耶!各位大神,不要想得那么高深好不好,大轮小轮是边放边收的,只要齿轮尺寸控制到位,没那么复杂。

网友:
磁带不是靠磁带上的轮轴过带的,另有两个轮靠摩擦力加紧并带动磁带,磁带上的两个轮只不过是卷带作用,扭矩很小。修正带也是这个原理人手的涂抹动作才是主动力,卷带轮的力非常小,另外卷带轮上应该有摩擦副,也就是说是不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