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IN针一般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8-06-08):
各位大神,求教一般那种小型的PIN针都是怎么加工的,我感觉是自动车,但是有人说是冷镦做?
有行业内的人说得清楚吗?
比如下面这种东西,能确定是什么工艺做的吗?

网友:
应该和缝衣针的加工方法类似

网友:
你说的是接插件吧
可定不是车出来的

网友:
走心机可以做吧

网友:
几毛甚至几分钱一个,肯定不是车的

网友:
不是铁杵磨出来的吗

网友:
走心机可以做,但是成本会比较高,公差那么大,冷墩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应该是冲压出来的。

网友:
特别定制的话,看量的。量大的肯定冷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