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连接

楼主(2018-06-08):
我有两个方管需要快接,是用一个弹片放置的方管内,如下图,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固定方管内的弹片(两个方管规格是□16、□20)

楼主:
我想的是在弹片上增加一个倒勾,卡在方管上,这种结构怎么样

网友A:
焊接,在方管上开小孔,塞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在方管上开小孔,塞焊。

弹片是弹簧钢,焊接会不会影响弹性

网友:
如果不影响的话,簧片尾部(水平段)可铆接在方管上

网友:
你这弹片外形尺寸太大,肯定弹不动的,建议在开孔位置增加一个柱塞螺丝,也能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
弹簧片上开孔,方管上开孔,用铆钉固定

网友:
铆接或焊接。

网友:
lz看来希望简单冲孔就可以解决,那么就需要改弹片了,需要增大摩擦,卡在方管内。

按lz构想,弹片一边要加很长,避开重叠区,我觉得如果不用避开,会更完美。

网友:
弹片还需长一点,参照折叠雨伞弹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