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同轴度能做到吗?如何加工

楼主(2018-06-08):
各位机加工大神,请问这两个精孔能保证同轴度吗?孔大小是16mm  0--+0.03
麻烦懂工艺的给小弟解惑下

网友A:
请把尺寸、公差、光洁度、材料等标注完整

网友:
同轴度多少? 绝对同轴,不行的

网友(点评):
0.05

网友(点评):
0.05一般的操作工都干的出来的

网友(点评):
工艺呢,我已经重新上传图纸了,再看看?

网友:
可以俩个夹在一起打孔,就保证同轴度了

网友(点评):
看错了,没注意是整体的

网友:
用带转台的加工中心,一般2丝可以保的

网友(点评):
我已经重新上传图纸了,麻烦再看看

网友:
论坛里好像几个月前也有个类似的问题,是一个方框要保证对面两个孔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尺寸、公差、光洁度、材料等标注完整

有强度要求,想用45#,但不知道焊接那里好不好
后来改成焊接件了,焊接件,准备用Q235,孔径16 --16.02,粗糙度(光洁度)3.2

网友B:
5丝可以保证,两个孔可以一起线割后铰孔

网友(点评):
问了工艺,线割后孔会变硬(类似经过热处理),普通铰刀吃得消吗

网友(点评):
这事我干过,没有问题,材料是Q23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丝可以保证,两个孔可以一起线割后铰孔

请教用什么切割?

网友(点评):
说的是线割

网友D:
不能,一体式的材料会变形,往中间靠,如果是焊接的,看你焊接坡口的处理,跟着焊接点变形。就算这个不变形,没有刀具给你保证一序完成。0.05危险,0.12还是稳的,我说的是下面的孔,如果是上面的,别想了,开槽之后稳妥妥变形

网友:
外形到位后,中丝线切割好保证的。。。

网友:
我只能说这种设计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避开这种设计

网友(点评):
这种设计有这种设计的好处,你可能没体会到

网友(点评):
啥好处?看看利弊

网友:
工件只要是一体的,上卧式加工中心就可以做的,一次装夹,同轴度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点评):
有韩大哥这句话,感觉心里踏实了 我已经重新上传图纸了,麻烦再看看

网友(点评):
在工件不出现变形的前提下,两个孔的同轴度0.05mm是没有问题的,好一点的卧加,这种同轴度要求可以满足0.01mm以内

网友(点评):
对的,我们厂子的五轴一次装卡,能干到0.01,不变形的前提下

网友(点评):
三面,有一面开口,就是不知道加工后会不会变形大

网友(点评):
空口无凭,试试吧

网友:
焊接完后拿去线切割就可以了

网友:
同轴度可以保证,但是在加工的时候两块板子之间必须要加支撑,不然会弯曲变形,就不同轴了

网友(点评):
装夹肯定要平稳的?怎么加工线割吗?

网友:
线切割一刀干出来,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一体式的材料会变形,往中间靠,如果是焊接的,看你焊接坡口的处理,跟着焊接点变形。就算这个不变形 ...

是下面的孔,不能焊接后再把上面支撑好,然后线割吗
肯定要做夹具的啊

网友:
这个零件这样设计不合理。最好是拆成三个零件。

网友(点评):
刚性太差,气缸连接振动,时间长了螺丝会松,打了高强度乐泰胶都没用

网友A:
线切割,慢走丝,外形370,保证16两个孔和光洁度,可以。找正有点费事

但是,两个35孔,带键槽,顶端开了2mm的缝。这个设计不合理
这个地方应该是弹性元件,夹死?

网友D:
1、哥们你漏尺寸了。
2、370的宽度是否包含两边5mm台阶?看不清。如果不包含,标注还是有问题。
3、不管怎么玩,按图1的这种样子肯定是变形的,除非你整体外形全部线切割出来。而且图1肯定是需要线切割,不然无法加工出轮廓。其次,图二更新的,这个铁定是焊接件了,没法加工这个形状。另外就要问,能否接受变形?不管你变形后加工这个孔还是不纠正不变型在加工,去掉夹具他就是变形的。
4、科普下加工的工差问题,0.02的概念就是一刀撸过去是多少就是多少,除非研磨,或者线切割这种,空刀走第二遍这个工差就没了。16mm的那个孔,到底做什么用,给0.02有必要?然后是35的孔,+0.05,老实说,那怕加工保证了工差,但是那个槽一开,保守估计小0.2mm,具体看材料。
5、0.05/A-B不多说,算变型0.15都保证不了,毕竟370mm,不是37mm。加工要求也高,上线切割不说,上加工中心,要么镗铣床,要么带摇篮式第四轴的立式加工中心。
6、如果不影响使用和干涉,那个5mm台阶建议延伸下去,这种高度的加工,震刀震成狗。

网友(点评):
整体线割也是会变形的。内应力会把他拉进来。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高,上镗床或加工中心,一次完成两孔的加工。

网友(点评):
主要精度都在图纸上了

网友(点评):
细长、光洁度、公差,镗床加工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哥们你漏尺寸了。
2、370的 ...

谢谢老哥热心回答

1、哥们你漏尺寸了。  没标全,只是让大家看看关注的公差

2、370的宽度是否包含两边5mm台阶?看不清。如果不包含,标注还是有问题。 不包含的
3、不管怎么玩,按图1的这种样子肯定是变形的,除非你整体外形全部线切割出来。而且图1肯定是需要线切割,不然无法加工出轮廓。其次,图二更新的,这个铁定是焊接件了,没法加工这个形状。另外就要问,能否接受变形?不管你变形后加工这个孔还是不纠正不变型在加工,去掉夹具他就是变形的。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两边往外/内的变形,如果是,那也没办法,上面做不来封闭的四边形,我只能局部拉加强筋,或者把加强筋再改改?

4、科普下加工的工差问题,0.02的概念就是一刀撸过去是多少就是多少,除非研磨,或者线切割这种,空刀走第二遍这个工差就没了。16mm的那个孔,到底做什么用,给0.02有必要?然后是35的孔,+0.05,老实说,那怕加工保证了工差,但是那个槽一开,保守估计小0.2mm,具体看材料。
16那个孔是穿定位销用连接气缸用,有必要,线割就线割啊,我就没想过普通打孔,所以才发帖问;;35的那个孔开槽前孔要跟轴外形配合上的,开孔只是后面锁紧,这种做法很常见的

5、0.05/A-B不多说,算变型0.15都保证不了,毕竟370mm,不是37mm。加工要求也高,上线切割不说,上加工中心,要么镗铣床,要么带摇篮式第四轴的立式加工中心。
就上线割或者加工中心啊

6、如果不影响使用和干涉,那个5mm台阶建议延伸下去,这种高度的加工,震刀震成狗。

这个5mm的台阶确实可以延伸下去,不过其实不影响,因为除了16那个孔焊接后线割,其他都是焊接前独立完成的,另外当时主要是为了配合一个等高螺丝的等高段,等高螺丝是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慢走丝,外形370,保证16两个孔和光洁度,可以。找正有点费事

但是,两个35孔,带键槽,顶端开 ...

是的夹死,要不然直接用公差配合,装配时候很麻烦,用的还是调心球轴承,那个内圈转来转去的,不好敲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夹死,要不然直接用公差配合,装配时候很麻烦,用的还是调心球轴承,那个内圈转来转去的,不好敲轴

1楼的图纸,看上去要求挺多的
看不到装配(也不必挂上装配图)。我只想表达:如果这个夹死是用在调试一类的场合,还说的过去;如果是正式的工作场合,问题就多了。不如在机构上再下点功夫,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弹性元件的缺点,多于优点

网友:
先加工孔,在去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的图纸,看上去要求挺多的
看不到装配(也不必挂上装配图)。我只想表达:如果这个夹死是用在调试一 ...

没明白,这个夹死机构有什么麻烦
这个结构是沿用了很多年了,好像没见过哪里出问题
我用这个结构是因为用了2个气缸,为了同步,加了这个硬把气缸拉同步
下面那个16的孔是气缸的接头连接用的,上面35是连接旋转轴,其实老的结构是一根轴传过去,一个气缸就可以了
但后来中间多了个组件,不能用长轴穿过去,所以没办法选的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明白,这个夹死机构有什么麻烦
这个结构是沿用了很多年了,好像没见过哪里出问题
我用这个结构是因为 ...

对于液压系统,不熟悉,接触很少
不过要想同步(同轴线,同方向移动,或者相向移动),用夹紧增加阻力。和在液压系统加节流阀等增加阻力,应该差不多吧?如果有震荡是不是都会出现?
用弹性元件,一般是要牺牲精度的。比方定心轴,上面套几层锥面环(涨圈),然后轴向压紧,涨圈定心。这能适应内孔尺寸大小有变化。注意,为什么要几层。因为弹性变形后,圆度是多少,只有鬼知道。为了还要几何精度,用多个锥环来平均不圆(静不定)
还有在某种减速器中,由于从输入到输出的速比太大,早就自锁了。为了调试,不得不在中间引出一个环节,注意为了在正常运转时封死这个环节,用的和你1楼的方法很像。这时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噪声、磨损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热心回答

35的孔你搞个+0.25或者+0.38都屁事没有,螺丝夹紧稳妥妥,16那个0.02其实还是过分的,理由不多说,拆装一次就有数了。其他的不多评价,装配看不见多数无益。PS尺寸标注太水了,乱七八糟线全交一起。。。太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用什么切割?

3.2的粗糙度应该用中走丝可以完成。

网友E:
楼主那条夹紧用的缝应该延伸到孔对面,再进去1公分以上

网友(点评):
看我下面的工程图,下面有键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液压系统,不熟悉,接触很少
不过要想同步(同轴线,同方向移动,或者相向移动),用夹紧增加阻力。 ...

谢谢大侠指点,是的确实会牺牲精度,但不用夹紧的话,此处是轴孔配合,此轴另外一头还有一个一样的配合,不这样做的话,装起来会很痛苦我要的是气缸同步,此处不是通过夹紧来增加阻力来实现,是结构来实现,类似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的孔你搞个+0.25或者+0.38都屁事没有,螺丝夹紧稳妥妥,16那个0.02其实还是过分的,理由不多说,拆装一 ...

谢谢老哥指点,哈哈,标注确实功力不行
35的孔你搞个+0.25或者+0.38都屁事没有,螺丝夹紧稳妥妥,16那个0.02其实还是过分的,理由不多说,拆装一次就有数了

孔大了后加紧会不均匀,更容易松动,我承认,可以大点,比方说 0.1、你说0.38就夸张了

16的那个0.02并不过分,操作起来很容易,就是打孔/线割后铰孔,因为配的等高螺丝,等高段是15.97-15.99(现有的标准件)
装起来间隙不大也不算费劲,你要大了还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条夹紧用的缝应该延伸到孔对面,再进去1公分以上

谢猪哥指点,是为了夹紧时不憋劲(释放应力)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指点,哈哈,标注确实功力不行
35的孔你搞个+0.25或者+0.38都屁事没有,螺丝夹紧稳妥妥,16那个 ...

35那个,开槽后肯定是个椭圆,垂直直径大于左右直径,两侧材料向槽口方向倾斜变形,所以安装的时候轴必须要倒角做导向,不然会装哭。其次,材料决定变形,变形多少随缘,比如35+0.05和35+0.25的工差,机械加工那边会做到35+0.03,和35+0.13,按照中间值来生产,那么实际并不是说给多少做多少。而这种工差的效果,参考你的螺丝螺距来看,多锁半圈都没有。而且后期还会涉及防松,螺纹胶等。这东西我玩的都不想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那个,开槽后肯定是个椭圆,垂直直径大于左右直径,两侧材料向槽口方向倾斜变形,所以安装的时候轴必须 ...

谢谢大哥指点,虽然道理是这样说
但是这个结构在现场都用了几年了,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地方松过,可能负载并没有大?
你说的椭圆就椭圆吧,我的那根轴其实在两头都要套孔,都用紧配也会把装配装哭的

网友:
这个零件加工后在机床上测量应该能行,但是取下来以后或者放两天还能不能很难说,毕竟材料加工应力释放,甚至是受热不均都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5丝可以保证,两个孔可以一起线割后铰孔

没有问题的,直接线割精度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件主要得控制零件自身的变形

网友(点评):
线割能直接割出圆孔吗?不圆吧 自身变形是指结构受力往两侧张开吗?还是指焊接后应力释放

网友:
回转工作台两头做,同轴度没问题。问题是你组成个产品的形式和材料。钻头打或绞,肯定不行,用镗孔。还有你夹具的夹紧方式会不会变形。

网友:
卧式镗床,卧式加工中心都能搞,就是回转一次工作台

网友:
一般情况下你这个尺寸公差就能保证你的同轴度要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指点,哈哈,标注确实功力不行
35的孔你搞个+0.25或者+0.38都屁事没有,螺丝夹紧稳妥妥,16那个 ...

这种还是看经验,我9米长的丝杆联轴器直接0.76,屁事没有。考虑后续加工拆装问题,我都是往大里搞。

网友:
估计线切割后铰孔来保证同轴度要求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点评):
头像是艾薇儿?线割后相当于热处理,不知道能不能铰的动

网友(点评):
线切割切屑及切割表面可能会有那么一丢丢丢的硬我倒可以理解,比如铝件切割后产生的氧化铝切屑会损伤导轮。但说相当于热处理就太过了......

网友:
露个怯~

首先要说,合格和可用,是两个概念。

单纯就加工,且以合格为目的而言:
1 焊接件铣削外形,图中C基准面及其焊接后要求平行的面留量;
2 线切割穿丝孔预钻,连接梁上的孔及φ35孔的开口锁紧孔可做成(看你的孔精度了);
3 焊接
4 工件放倒,卧式加工中心加工C基准及平行面,装夹是关键;
   如果粗糙度要求不高,或是可用慢丝,可将工件放倒,切割C基准及平行面,装夹稍加注意即可;
5 找足够高度的线切割,以C为基准装夹找正,切割φ35孔、键槽、开口,以及φ16孔(φ16孔留量铰成或慢丝切割);

以可用为目的话变数就多了。

个人感觉:
最大的槽点是针对C基准面的平行度和垂直度要求,卧加铣削省工序,但加工变形(特别是松压板以后)需要规避;线切割加工变形相对小,但工序多成本高。
另:φ35的键槽和开口,线切割是首选;
      其余位置提及慢丝,旨在保证粗糙度,而非精度。

网友(点评):
回复上层的,因为曾经在线割的孔上扩孔,很难扩,还废了2把钻头,所以有这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