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螺旋槽问题

楼主(2018-06-08):
如图用螺旋扫描画的螺旋槽,上升过程的槽宽变窄(与横槽宽度不一致),导致滚珠到卡死。请问高手们还有别的命令可用吗?

网友(2021-03-29):
我也在找方法,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1-08-18):
类似于凸轮的创建方式,可以在展开的板上先切出槽,然后环形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