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选用求教

楼主(2018-06-08):
现在有一台搅拌机  物料 85℃  PH值 2-4
和物料接触的附件选用316L  主轴选用321
请问有没有问题?

网友A:
321没接触过,只说316L。
温度400℃以下基本没问题,316L耐酸不是光看PH值,还要看酸的类别。建议取几件试样,分别为:原始试样、带焊缝试样、带折弯试样、带冷加工孔试样。然后在实际工况条件下测试100小时,表面无腐蚀即可。

网友:
321不锈钢其中的Ti作为稳定化元素存在,但它同时是热强钢种,在高温方面比316L要好的多.321不锈钢在不同浓度、不同温度的有机酸和无机酸中,尤其是在氧化性介质中具有良好的耐磨蚀性能,用于制造耐磨酸容器和耐磨设备的衬里、输送管道。

网友:
321类似1Cr18Ni9Ti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1没接触过,只说316L。
温度400℃以下基本没问题,316L耐酸不是光看PH值,还要看酸的类别。建议取几件试 ...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