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活塞发动机

楼主(2018-06-08):
普通发动机是依靠油料在火花塞的点火下产生高压气体推动活塞力传导到曲轴上,在由曲轴旋转输出力。听说汽油的燃烧效率只有20%被使用,其他被浪费了。我有个思路:为什么要活塞呢,曲轴也可以省掉吧。直接用喷射的油料燃烧所产生的气体输送到一个高压气罐中。高压气罐的气体在通过过滤减压阀给气动马达以实现驱动车轮。
1)如此油料的燃烧高压就大部分都进入储气罐。少量排出,只有在压力降低的情况下才喷油点火产生新的压力。不用像普通发动机那样不断喷油点火。应该很省油吧。2)我觉得现在发动机里曲轴的设计是导致燃油效率低的主因,前180度旋转输出我没问题应该很大程度上将油料的燃烧效率体现出来了,后180度旋转我感觉是消耗了油料热量产生的压力。
3)如果没有曲轴后180度的旋转,没有活塞缸筒的摩擦,气体就是气体,直接输出岂不更好!
瞎想 !!!!

补充:当压力罐压力降低,则从新  喷油点火  产生新压力。不是一锤子买卖,点火喷油机构肯定也是需要气门换气的,否则油料肯定不会燃烧。我的思路的问题我不知道

这是我2012年的想法,回头看看,依然觉得有道理

网友:
内燃机还是依靠油燃烧后瞬间产生的高温高压气体膨胀做功,

如果将这些高温高压气体经过过滤储存的话,

先不考虑燃烧产生的气体如何储进气罐,

个人认为还有以下两个弊端:

1、能量的损失,包括热能和气体存放过程中的损失

2、需要一个大的储气罐,以保证大功率输出的稳定性

网友:
我觉得楼主没有抓住内燃机做功的基础原理,最终做功的是高压气体,而汽油燃烧则是使气体升温膨胀从而产生高压的间接因素。
另外,汽油机的典型热效率是30%+,目前已经有厂家可以做到40%

楼主你的想法很好,问题在于:
如何维持气罐的高温,如果气罐开始冷却,气体压力就会自动下降。
如果要使汽油持续燃烧,势必要持续的输入新鲜空气,而这个输入的空气压力要超过燃烧腔的压力才可以。同时燃烧腔的压力又比储气罐压力高。可以想象,这个输入压力会多高。产生高压同时又会消耗很大一部分能量。最后变成进气压力>燃烧腔压力>储气罐压力。可以想象这个损失会多大,可能会有些得不偿失。

网友:
关键的问题点楼上已经说了,温度和换气

楼主这个主意的,蒸汽机已经实现了

网友:
有啊,喷气式发动机啊,燃烧温度近千度,开出去转弯半径2km,一个不小心转弯过度直接破音速,

网友:
想法很好,但是存在很多细节问题还需要更进一步思考怎么实现?比如,3楼提出的几个问题。热能没办法存储,如何提供源源不断的热能使气体膨胀做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