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SW的

楼主(2018-06-08):
这个圆柱表面有30度斜槽,这个在solidowkrs上怎么画出来!
请大神解答!

网友A:
先做一个斜槽,然后圆周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一个斜槽,然后圆周阵列.

这个斜槽做不出来,正面看过去是有角度的,螺旋是不行的,好像一个30度的线投影在圆柱面上这样

网友B:
只是要个视觉效果的话,直接用【包覆】命令

网友:
咋感觉这个图不完整啊?先以平面钣金,然后做一进一出,然后折弯,然后圆周阵列,行吗

网友:
用包覆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要个视觉效果的话,直接用【包覆】命令

这个不是沉槽,是那种圆形的槽,包覆也行吗

网友:
用包覆命令试试

网友:
螺旋阵列 以前学的时候做过这个案列

网友:
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加工的问题。之前也做过圆柱面,在圆柱面开槽,实际一条螺旋线,很不好加工,后面思维转变,直接把圆柱体改为长方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