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节机器人中心线问题

楼主(2018-06-08):
想问下关节机器人从第一轴到第六轴各中心线是需要在同一平面内吗

网友A:
有不同的算法,传统的工业机器人4/5/6轴要求交于一点,现在比较流行的协作机器人算法不一样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不同的算法,传统的工业机器人4/5/6轴要求交于一点,现在比较流行的协作机器人算法不一样没有要求

这个是跟算法有关的吗,我们问系统厂家说没有要求,系统自己计算路径

网友B:
要求在一平,否则有误差,走轨迹,阵列等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在一平,否则有误差,走轨迹,阵列等不准确。

我们现在有台样机,中心线不是一平面的,走圆弧轨迹感觉不出来,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测量吗

网友C:
在同一平面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同一平面比较好吧。

没有内行人介绍啊,只能自己实验了

网友D:
         你这个问题可以引伸出很多与机器人本体设计相关的其他问题,但回答你这个问题可以用一句话说明:单拿六轴机器人来说,不管2,3,4,5轴如何设计,这四个轴与第一轴,或基坐标的中心线偏移多少都不重要,只要保证第六轴与第一轴的中心线重合就可以了。
        当然,各轴中心线不重合,只要明确各轴与基坐标的偏移量是多少,在机器人运动算法上也是可以补正的。

网友E:
关节机器人存在解析逆解 需满足 pieper法则。 连续三个旋转关节的旋转轴交会于一点   或 连续三个关节轴互相平行。

同中心线在不在平面 没多大关系。 你那问题,可以从机器人算法上修改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问题可以引伸出很多与机器人本体设计相关的其他问题,但回答你这个问题可以用一句话说明: ...

那每个轴都跟1轴的偏移量都要在系统里填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节机器人存在解析逆解 需满足 pieper法则。 连续三个旋转关节的旋转轴交会于一点   或 连续三个关节轴互 ...

现在各系统厂家算法原理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各系统厂家算法原理都是一样的吗

逆解定各个轴的位置,应该差不多。
运动轨迹优化,运动控制就不一样了。  要不怎么有些机器人运行起来 非常飘逸  有些机器人运行起来非常生硬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逆解定各个轴的位置,应该差不多。
运动轨迹优化,运动控制就不一样了。  要不怎么有些机器人运行起来  ...

现在我们自己造的  都没调过这个中心   好像小圆不好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问题可以引伸出很多与机器人本体设计相关的其他问题,但回答你这个问题可以用一句话说明: ...

师傅   您的意思是指第1 ,第6轴中心线必须在一平面内相交,2345中心线是无所谓的。 我们的系统厂家回复说需要第1轴跟456轴同面, 那这样会不会厂家算法不同,从而对机械本体要求也不同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在这里真能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F:
末端三轴汇交一点,或者三个平行关节就运动学反解就比较唯一,否则纯粹的基于几何图形的数值解也能算,但是不准,而且运算量大

网友:
顶一下,我也没弄清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师傅   您的意思是指第1 ,第6轴中心线必须在一平面内相交,2345中心线是无所谓的。 我们的系统厂家回复 ...

        在设计机械结构时,保证二、三轴在同一平面上有两个好处,首先是在做机器人运动算法时没有那么多的偏移量距离要加进去,减少计算量,其次在装配进好控制封闭环尺寸。       同时设计机器人结构时,首先保证第一轴与第六轴在同一中心线上,若让第二轴和第三轴在同一平面上,那么第一、四、五、六轴基本上可以确定在同一条中心线上了,这个也跟你选用减速机和具体的机械结相关。

       设计时各轴均有偏移量,最终基座的中心线不与机器人末端中心线重合,在做运动算法时每个轴都要增加一个平移转置算法。这样就会有机械加工、装配时累计偏差,计算时这个量是未知的,所以机器人运动轨迹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网友:
机器人造完,还要进行标定的(25点标定和卡诺普20点标定补偿)。标定出各关节的误差。
机器人不是这么容易做好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末端三轴汇交一点,或者三个平行关节就运动学反解就比较唯一,否则纯粹的基于几何图形的数值解也能算,但是 ...

是指计算量太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设计机械结构时,保证二、三轴在同一平面上有两个好处,首先是在做机器人运动算法时没有那么多 ...

我们现在没有用RV,谐波这种减速器,所以找中心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