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度为100的标签纸自动裁剪

楼主(2018-06-08):
        现在需要设计一台设备,其中有一个工位是宽度为100的便签纸,需要自动剪断为一节一节的标签纸片,想用气动剪刀,网上找了几个小时,都没找到剪刀有效刀刃长度大于100的,现在的想法是买个刀刃短一点的剪刀,让剪刀边剪边向前运动,直到标签纸完全剪断,但是感觉这个方案不太好,请问各位社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推荐,谢谢!

网友A:
纸片用美工刀片切不就好了嘛,做一个机构压住纸,然后刀片切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片用美工刀片切不就好了嘛,做一个机构压住纸,然后刀片切过去

想过这个,但是刀片不好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过这个,但是刀片不好安装

刀片还好吧,用螺丝压一压就行了

网友:
手动切纸机,了解一下。加个气缸去操作就好了。

网友:
展会上做切刀的厂家多的是啊,一般都是展馆边上那一圈小摊位。按道理你知道切便签纸,刀片那是入门知识

网友:
自己搞一个非标吧,没有想象那么难。

网友:
去图文复印社看看他们装订一厚叠文件或图纸时,用的气动切纸机,切出的文件整齐而且美观。

网友:
用飞剪机构

网友:
想起照相馆切相片的设备
切纸应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