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怎么安装标准件的插件

楼主(2018-06-08):
求助各位大神,SW怎么安装标准件的插件

网友:
软件安装开始有安装模块选择,安装完成后再选择相应插件。

网友:
toolbox?软件安装的时候是默认勾选的,不需要特殊设置

网友:
I don't know if you are trying to install xpress components, normally you must to connect to sw web and pick up an activation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