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合适的模具加工刀具?

楼主(2018-06-08):
近年来,模具加工行业发展趋向高端化,以加工中心为代表的现代机械加工设备及其工艺对刀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模具加工刀具选择
现代模具的成形制造中,由于模具结构复杂、精度要求高,不同部位的型面特征及材料差别较大,因此所使用的模具铣刀也不同。
模具加工工序可划分粗加工、半精加工和精加工,有时甚至还有超精加工。粗加工、半精加工工序一般选用可转位刀具,精加工序选用整体式刀具。
当模具型腔为复杂的立体曲面时,仿形铣削加工效率较高,特别适用于型腔的粗加工。在仿形铣削中常用的刀具有圆刀片的铣刀、球头铣刀、可换铣削头式球头铣刀及整体硬质合金球头立铣刀四种。下表在考虑切削加工稳定性,成本生产率等几个方面对这四种常用的仿形铣刀进行了比较。
模具曲面加工时技术贴士
(1) 粗铣
追求单位时间内的材料最大去除率,应根据被加工曲面给出的余量,用立铣刀按等高面一层一层地铣削,效率高。小型模具多使用整体立铣刀加工,大型模具考虑其经济性和加工效率,多采用带可转位刀片的机夹式立铣刀进行加工,主要有R型圆刀片,方肩铣刀片,面铣刀片等。
(2) 半精铣
使被加工表面更接近于理论曲面,可采用球头铣刀,一般为精加工工序留出0.5㎜左右的加工余量。
(3) 精加工
最终加工出理论曲面。一般采用整体立铣刀或者球头铣刀。用球头铣刀精加工曲面时,一般用行切法,适当地提高主轴转速,选择合适的折返点,降低停顿和振动产生的刀痕。
(4) 避免垂直下刀
好的办法是向斜下方进刀,进到一定深度后再用侧刃横向切削。在铣削凹槽面时,可以预钻出工艺孔以便下刀。
(5) 铣削曲面零件中,如果发现零件材料热处理不好、有裂纹、组织不均匀等异常现象时,应及时停止加工,以免浪费工时。
(6) 在每次开机铣削前应对机床、夹具、刀具进行适当的检查,以免在中途发生故障,影响加工精度,甚至造成废品。
(7) 在模具型腔铣削时,应根据加工表面的粗糙度适当掌握修锉余量。对于铣削比较困难的部位,应适当多留些修锉余量;而对于平面、直角沟槽等容易加工的部位,应尽量降低加工表面粗糙度值,减少修锉。
模具加工制造中,刀具的选用时需要从工件材料、场合工况、切削加工稳定性、成本生产率加工精度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只有合理选择刀具才能提高加工质量和加工效率,满足产品美观度及功能要求,提高模具加工技术。

网友:
(2) 半精铣
使被加工表面更接近于理论曲面,可采用球头铣刀,一般为精加工工序留出0.5㎜左右的加工余量。

半精加工到精加工 是不是有点过分。楼主辅助粘贴能不能适当甄别下!

网友(2018-10-15):
|无聊的疼迅发表于 06-08 17:53(2) 半精铣

使被加工表面更接近于理论曲面,可采用球头铣刀,一般为精加工工序留出0.5㎜左右的加工余量。

半精加工到精加工 是不是有点过分。楼主辅助粘贴能不能适当甄别下!
刀具选用的是?对于HRC60左右的模具钢,热处理之后的加工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3-25):
我们是生产铣刀、钻头、非标刀具厂家,有需要的可以联系微信:huachungao321   电话:13606142594
我们可以帮助客户解决技术上遇到的难题,也可以有针对性的设计非标准产品,帮助客户节约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