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导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8-06-08):
以前做非标设备时间比较紧,设备也很少有高速重载,所以选择导轨负荷比较任性,最近忙完项目闲下来学习了一下导轨的选型计算,发现所以介绍导轨选型的都是事先预选一个导轨型号,最后求出静态安全系数。求教下:可不可这样理解,单从受力这块考虑(先不考虑寿命),是不是通过算出滑块的最大负荷值,然后选用一个最高的静态安全系数下限(fs=7,选7是保险起见),这样求出导轨的基本静额定载荷的下限值,通过这个值可以初选一个导轨型号,然后用着型号去校核导轨的寿命,如果合格就选用此型号,不合格选用大一型号,继续校核寿命,直到合格为止。
不知道大拿们是怎么选型导轨,有不对之处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设计过程中可以先选型再校核或者验算,不合适再回头调整参数,再计算,直到计算结果逼近目标值。顺着计算,反着验算,或者倒着推算,再顺着验算。过程中不断调整设计值。
你说的也没错。

网友B:
计算值结果*1.2保险起见

网友C:
直线导轨公司都有相关的确选型计算过程。包括各种电机,丝杠,轴承,联轴器,凸轮分度,链条等各类自动化零件的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线导轨公司都有相关的确选型计算过程。包括各种电机,丝杠,轴承,联轴器,凸轮分度,链条等各类自动化零 ...

是的,我是参考THK的,只是都是已经选好一个型号来校核寿命而已,没有很明确的表达怎么选择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值结果*1.2保险起见

你说的1.2是不是指的静态安全系数,这里的1.2是下限喔,实际可能要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过程中可以先选型再校核或者验算,不合适再回头调整参数,再计算,直到计算结果逼近目标值。顺着计算, ...

是的,我想弄清楚这个选型的原理。

楼主:
问题在机械设计手册中找到答案,和我原先预想的一样:静态安全系数就是校核静态最大力的一句。PS: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还是很简单,当初没反应过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在机械设计手册中找到答案,和我原先预想的一样:静态安全系数就是校核静态最大力的一句。PS:回过头来 ...

静态安全系数就是校核静态最大力的依据。

网友D:
楼主想必已经看过很多资料了。
根据我的经验,几乎所有的选型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原因也很简单,如果没有预先确定的型号,负载都确定不了,又如何去谈校核
因为几乎所有的应用都不会出现:单滑块,单一负载
如果是多滑块,多个负载,势必会设计到负载分配,如果没有事先确定的型号,结构设计都无法进行,又怎么进行负载分配。更谈不到换算等效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必已经看过很多资料了。
根据我的经验,几乎所有的选型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原因也很简单,如果 ...

是的,在选型资料上没直接找到答案,在设计手册上找到了。

网友E:
先试选,再计算,这个方法其实很常用,有时候比正常顺序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试选,再计算,这个方法其实很常用,有时候比正常顺序更方便

是的,现在就是采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