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复磨损后的液压油缸?

楼主(2018-06-08):
液压油缸在使用过程中常因为密封件磨损、缸筒磨损、内壁划伤、内壁腐蚀、活塞或活塞杆划伤等形成毛病。别担心,本文就教大家如何修复磨损后的液压油缸。

一、外表处理:

首要清洁和打磨。清洁和加温,对已打磨好的划伤面用丙酮擦试洁净。 然后用热风机或碘钨灯将水分烤干,一起也对待修正外表进行预热,尤其在室温低于15℃的情况下,有必要对待修正外表进行预热。

二、涂抹资料:

将谐和均匀的2211F涂抹到划伤外表;第一层要薄,要均匀且全部掩盖划伤面,以保证资料与金属外表最佳的粘接,再将资料涂至全部修正部位后反复按压,保证资料填实并到达所需厚度,使之比缸筒内壁外表略高。

三、固化:

在24℃下完全到达各项功能需求24小时,为了节省时刻,可以经过卤钨灯进步温度,温度每提高11℃,固化时刻就会缩短一半,最佳固化温度70℃。

采用这3招修复的液压缸,不仅可满足液压系统使用要求,而且因活塞杆与导向套、活塞与缸筒之间无直接接触,活塞与导向套的加工精度可相对降低,还可以避免缸筒及活塞杆因拉伤而造成的失效。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这种方法的

网友:
有人干过吗,给介绍一下经验。

网友:
你这个是修复液压活塞杆吗?轻微的可以吧,表面铬掉了,不敢用了吧

网友(2018-07-27):
不靠谱高压系统你敢这样做?磨了重新镀铬,如果尺寸相差太大镀铁后再镀铬

网友:
一旦脱落,轻则密封圈损伤,重则拉缸。负载持住工况甚至会出现事故。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