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车的动力系统方案该怎样配置才好?

楼主(2018-06-08):
如图;小车长宽高约2000*2000*2000,重量550-700公斤,为n型中空结构即只有两侧及顶面以方便中间搬运码垛塑料托盘(7层),所以小车“肚子”里面不允许有机械结构出现,小车在2米长钢轨上来回行驶将托盘由小房子运到前部AGV小车处,单行程用时大约10-20秒,前部有传感器要求小车停止精度不超过10毫米,那么他的动力系统该如何配置,我现在有2种想法:
1.双电机直驱,那么问题来啦,这两个电机需不需要同步?若需又如何同步?
2.采用顶部电机加链条方式来驱动两侧轮子,那么链条那么长会不会影响刹车精度呢?
另外我计算的电机功率在60-80W(按方案2,没考虑传动效率与系数)之间,是不是有点小啊,求大神帮忙算算,最好能告知我计算的方法。
另外还有制动方式的疑惑轮子处制动还是电机侧制动,目前比较倾向于电机侧制动这样便于采购一体式电机,电机制动又分为电磁制动与机械制动,电磁制动是制动后不能抱死,不知精度如何。最后一个问题是变频器的问题,是选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还是选用变频电机加变频器

网友A:
单侧驱动比较简单,也要看你的导轨和导向机构。

2米,可以上齿轮齿条。

网友B:
嗯 楼上靠谱 齿条应该比较好

网友:
变频电机+变频器调速

网友C:
750w变频刹车电机+变频器,方案2,用同步带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侧驱动比较简单,也要看你的导轨和导向机构。

2米,可以上齿轮齿条。

不能用齿轮齿条项目经验还要复制到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0w变频刹车电机+变频器,方案2,用同步带传动

同步带一般用在精密传动的场合

网友:
“小车长宽高约2000*2000*2000,小车在2米长钢轨上来回行驶”,那小车有移动长度范围是多少。

网友(点评):
小车行程2米,轨长4米

网友:
小车长度应该没有2m吧?你说导轨长2m!另外小车宽2m,这样的小车应该2侧同步驱动,可以用1个电机,然后用同步带把动力传递到2测!

网友(点评):
小车行程2米,轨长4米,普通电机配同步带合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楼上靠谱 齿条应该比较好

齿条不能推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