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友们,电机使用上的问题,帮出出主意

楼主(2018-06-08):
我有一台三轮小车,在钢轨上行驶,一边两个轮子,一主动轮,一从动钢轮,另一边只有一个从动小轮。自重差不多有150-200斤,主重负荷在主动轮上。行走轨道上有许多需要停靠的工位,之前使用86,12N带减速机步进电机,行走加减速都比较理想,后因增加了装置,小车负载大了些,在快速加减速时产生失步现象,只能增加加减速时间,但速度太慢了。
后我换了台带闭环的步进电机,加减速试了效果很好,但新问题出现了,小车在均速行走时,会受行走阻力的影响,闭环电机会把在行走时丢失的脉冲补回来,这样原本需要均速运动的场景,使用闭环电机后,会发生变速。我的小车每个工位之间距离是不精确的,需要传感器得到工位位置后,上位机通知电机进行减速停机,但现在的情况是,当闭环电机发生补脉冲的情形时,有时会产生加速,而这时正好遇到工位需要减速,这样会与工位机械对接时会发生碰撞。

所以我想请教有经验的老机友,象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我下面的想法是否可行?
因为我要的是闭环电机的过载能力,不需要位置信息,不需要给多少脉冲就一定要走多少距离,能否通过设置或者改装电机,去掉位置信息?

另外如果这种电机不能用,还有什么方法能提升加减速的时间?我试了提高速比与电机频率,更换减速机的方法,效果不明显。
如果需要更换电机,因为现有安装空间有限,最好是在不改变已经开好86孔的条件下实现。或者还有其它什么方法? 谢谢了!

网友A:
试一下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永磁同步电机

谢谢,和我的想法一样,我昨晚找了好久,发现无刷电机可以锁住速度,不过86的力矩太小,配上大速比的减速机,成本贵了很多,唯一的好处是不用改设计。

网友B:
看来是扭矩严重不足,你原来的86是多少扭矩的?转速?

网友C:
你这个,电控编程应该可以实现。电控编程的成本相对比较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扭矩严重不足,你原来的86是多少扭矩的?转速?

原来的步进电机已经是最大的了,12N,3:1减速放大,到了轮子上,最快速度设定2转/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的步进电机已经是最大的了,12N,3:1减速放大,到了轮子上,最快速度设定2转/s。

哦,那看来换大框架电机是个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控编程应该可以实现。电控编程的成本相对比较低的。

使用脉冲测试仪,对起步,加减速,最高速进行了反复测试,发现这些问题的,应该与程序无关,步进电机扭力不够,电机选型有问题,后改为闭环电机,同样做了大量测试,扭力是够了,但负载变化时,速度发生了变化,与实际应用场景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看来换大框架电机是个选择了

空间有限,装不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间有限,装不下啊

搞个直流电机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空间有限,装不下啊

我们86闭环可以用电脑检测各项数据,可以对驱动器现场做参数调教,希望能帮到你,微信:350442895

网友E:
多给脉冲,传感器有信号停止脉冲。优先传感器信号能行吗?这样就是如果传感器坏了,那就必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直流电机啊

没有保持转矩的电机,减速时惯性很大,刹不了车,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86闭环可以用电脑检测各项数据,可以对驱动器现场做参数调教,希望能帮到你,微信:350442895

之前的闭环电机可以,我不需要位置补偿,这能做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给脉冲,传感器有信号停止脉冲。优先传感器信号能行吗?这样就是如果传感器坏了,那就必撞。

不是这个原因,是负载大了造成电机输出的脉冲补偿给装的,我的距离是未知的,不知道脉冲数。

楼主:
今天测试了86的无刷电机,加上减速机,用电位器测试做加减速,那个动力强劲,别看小,但是提速很快。但这种电机不带保持转矩,使用传感器定位,关闭电机,它还有较大的惯性,试了刹车,慢速下能马上停下。我使用了两个传感器,一个用于减速,一个用于定位。但要快速的在指定位置停下,控制有难度,速度对减速距离也有要求,而且这个行走速度是人为可设置,这样就需要大量数据测试,不如步进电机来得简单,减速后只要一停脉冲,稳稳的刹车,看上去也流畅。

如果实在不行,只能更换大的步进电机了。再费点时间,改机架了。不过最好有一个能关闭位置反馈的闭环驱动器,这样就省事了。

楼主:
伺服电机有速度模式和位置模式,闭环步进电机有没有类似单独的速度模式设置呢?

网友:
其实闭环控制的差别就是用自动用低速来实现大扭矩,你可测下实际工作时最大扭矩时闭环步进电机此时的实际速度,把最高输入频率控制在这以下即可啊。前提是你能接受这低速。

网友:
省那俩钱不够费劲的,
换伺服,增大减速比
安装不是问题,不要怕改,不要怕大改
整个传动系统整个换掉,一劳永逸

楼主(2018-08-17):
已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