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力学问题解答

楼主(2018-06-08):
社区里的哪位大神帮我解答一下以下几个问题,最好有解题步骤。万分感谢!

网友:
第一个丝杆长度L=600mm,这么长的杆件,而直径又比较小,应该从压杆稳定性角度计算安全系数,看看在受压载荷的作用下会不会失稳。

楼主:
有详尽解题过程的送积分奖励,感谢大家支持

网友A:
先给你第一个问题的计算过程,有时间再给你看看后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给你第一个问题的计算过程,有时间再给你看看后面的。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第三题和第四题自己琢磨了一下您帮我看一下正确性,第二题琢磨不明白有空请指教。谢谢!